询问业余情况(只有络铁风枪)焊接LGA\LPCC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0-09-06):
手头目前有 HMC5883 (16 Pin-LPCC) LPY530AL (LGA-16L) 等的芯片用来做惯导系统,因为只是自己业余玩玩,想询问各位前辈如何在业余条件(业余条件是指只有温控络铁温控风枪的条件)下把这类元件焊接到PCB上。

如果用洞洞板,那可以把芯片底朝天,用飞线的方式焊接。但是如果是PCB的话是否只能用回流焊机等设备进行焊接?不知道可否用带温控的风枪焊接呢?我网上没有找到这方面资料。不知到各位有什么方法,并且需要注意什么?比如助焊剂选择之类。

另外我也考虑过送厂代焊,但又因为是很小的量怕工厂不会离踩,也不知道具体收费情况。

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
不用担心,多点松香,热风枪400度以下,不会坏的

我焊过adis16255,先给焊盘伤一点点锡,然后涂上松香,用把芯片放上去用热风枪加热。担心就把温度调低到300多度,自己试试啥温度锡会熔化,耐心一点吹。锡化了用镊子轻轻调整芯片位置,自己感觉对准了就可以了。注意焊盘上锡不要多,薄薄一层就好,松香多点好焊,大不了洗掉。

adis16255的也是lga封装,但是焊盘很小,看起来比你的难搞,我搞过三片(含一片16209)都没问题。

楼主:
十分感谢你的指点,我去尝试下:-)

网友:
可以芯片底朝天! 有想法,可以做个新的元件图 ,直接可以布线了。

网友:
楼主朋友,能不能帮忙,我也整了一片,但不知道如何编程及外转电路!!我只是想做个电子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