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 Designer Summer09 如何按器件Value导出BOM表

楼主(2010-09-06):
现在的问题的是使用ADS导出的BOM的格式是这个样子的

Comment    Description     Designator     Footprint  LibRef     quantity    Value
Cap                        C1 C2 C3 C4                                       3.9pF  5.6pF

我期望的导出格式是
Comment    Description     Designator     Footprint  LibRef     quantity    Value
C1  C4                                                                      3.9pF
C2  C4                                                                      5.6pF

请问该如何操作。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370001&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bom&bbs_id=1009

会了,感谢万能的坛子

网友A(2012-12-07):
google上面只能搜到这个帖子了,帮你把楼上这个链接转成现在的,感谢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ghlight=bom%2Bvalue

网友(2014-06-30):
引用 网友A:
google上面只能搜到这个帖子了,帮你把楼上这个链接转成现在的,感谢这个帖子。
http://www.amobbs.com/for ...

en, 其实 网站迁移 应该 遍历数据库 把原来 网址 替换一下的.

网友B(2015-05-15):
把value拖进聚合的纵队就好了

网友(2016-09-01):
引用 网友B:
把value拖进聚合的纵队就好了

Thankyou

网友(2017-03-17):
有大神知道找不到VALUE这个选项怎么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