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如何使用Atmega8515 T/C1的比较匹配中断B?

楼主(2010-09-06):
如标题所说的,Atmega8515(还有其他AVR单片机)T/C1的比较匹配中断A使用倒是很容易,但如何使用比较匹配中断B呢?A和B二者能同时使用吗?

我在使用CVAVR的向导生成定时器中断程序时,定时器工作模式和Datasheet写的一样,在中断选项中也提供了比较匹配中断A和B的选项,但是没有任何资料说明如何使用比较匹配B中断的,这就奇怪了!

网友:
单独使用A和B都是一样的,只是初始化的位不同,不需要另外说明的。

不能在CTC方式下两者同时使用,因为比较值大的那个永远都不会匹配到的,T/C与小的匹配后就自动清零了。

在普通模式下和PWM方式下,AB可以同时使用。

普通模式下产生A 、 B匹配中断、和溢出中断共3个中断或事件,具体如何用是你自己的事。

PWM模式下,可产生2个相同频率的,占空比可分别独立调节的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