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超低电压cpu性能要比标准电压的cpu要差多少?

楼主(2010-09-06):
待机时间居然有6小时,强悍

不过一看主频发现只有1.2G,感觉性能是不是和atom差不多啊

网友:
全速应该在1.2V或者略低;低速能到0.9V或更低的样子。

具体电压和芯片型号有关,可以查Intel的DataSheet。

补充:
和主流CPU电压差多少,还是要看双方的型号,老的超低电压处理器未必比最新的主流低多少。
超低电压以前多数是赛扬,比Atom还是要快的。新的系列好像不太强调这个了,Atom的Zxxx是超低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