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协议栈睡眠和唤醒怎么做

楼主(2010-09-06):
用的是TI的ZSTACK,想要使节点进入PM2模式,然后唤醒,该调用哪些函数?另外节点唤醒之后用不用重新检测网络了?

网友:
我也在研究这个~~~感觉好难做啊

楼主(2010-10-08):
回复 网友A:

我们现在能够实现睡眠唤醒,但是睡眠时间不太好精确控制

网友:
请问zigbee的路由节点能进入睡眠模式吗?
感觉如果进入睡眠模式的话,终端节点发过来的数据就不能被接收到了。
可是如果路由节点不能进入睡眠模式的话,怎么实现低功耗阿。
还是路由节点不能低功耗。

不知道你在这方面有研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路由节点不能够睡眠,所谓的低功耗我认为只是终端节点低功耗

网友(2010-11-08):
呵呵,楼主可以交流一下哈,我碰到的问题比较特殊,现在睡眠也算难不住我了
这个睡眠花了我很多时间,我也是在研究睡眠的同时,把单片机的只是补充了一下,同事也在熟悉ZB协议栈,回想起来,也快有3个月了
另外,路由也是可以睡眠的
但是睡眠时间很短,只能在,终端的睡眠到唤醒的时间里睡眠,换句话说,子节点唤醒,必须保证路由也在唤醒状态

但是有个问题也是很纠结,一个是由于通讯距离很短,如果节点要达到100个的话,那么路由也会是非常多,路由如果可以电源供电,那么终端也应该可以才对啊,如果路由是电池供电,那么路由的功耗很会比终端大很多,而且休眠周期又比终端少很多,所以路由低功耗是不现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TI的协议栈?能够实现休眠?你说的网络100个节点,是你们在做具体的应用中实现的?我看ZigBee协议说路由不可以休眠。我们做过一个项目用的是1800mah的电池供电,10分钟一个周期的休眠30秒工作,只能工作5天

网友:
路由休眠的网络构建可以采用时间同步的方式解决,但目前来看仅仅是研究的方向,真正能在实际项目中用还不是很乐观

网友(2011-03-06):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如何使终端睡眠512s后自动恢复呢,代码应该如何更改?

楼主(2011-04-05):
回复 网友C:
需要在协议栈中改几处地方,具体你可以在百度收索Zstack睡眠就行。终端最多一次休眠800多秒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休眠唤醒后还需要再次联网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我想问下,休眠10分钟是怎么做到,我记得最多8分钟多点啊~求指教~我的邮箱xuliming826@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