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到了一个Zigbee项目,想在开始前寻求一些经验。完成后,会将资料发至本论坛。

楼主(2010-09-06):
我们打算做一个室内定位系统。利用无线电波衰减办法测距。打算cc2531芯片,怎么样?精度最小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
期盼成熟方案

网友:
ZigBee的精确度不高。10-5米,根据现场环境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位的话,应该不是用Zigbee本身吧。Zigbee只是用于组网吧?实际上定位精度取决于芯片内部的RFID模组。是不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正在做zigbee室内定位,期待交流。

网友:
ZIGBEE我用了一段时间了,13211也好,2531也好(我目前使用的是2530),用做定位真的不很准,我试过

网友:
楼上你好!你用什么协议栈?

网友:
zigbee最杯具的一个功能就是它的调节器和路由器不能使用电池供电,所以被否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小的

网友(2010-10-17):
0.25m啊,

网友:
可以关注下诺基亚手机室内定位技术,定位精度不错。

网友:
室内定位这方面国内论文一大堆(说明还不成熟)
简单通过rssi之类定位肯定是误差很大的,或者很多论文提出了很多牛逼的算法使用rssi就能比较准确地定位(真实性可疑)
如果非rssi方式那就要外接设备
mark一下

网友:
等待楼主把精度做上来

网友:
RSSI精度太差了,误差太大了,可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感觉zigbee的组网还可以,但是在定位上还有待提高

网友:
用相位检测吧,室内墙面有反射如何利用衰减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