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使用高速SAM卡,时钟频率是否也要提高?

楼主(2010-09-06):
正在设计一个读卡器,要求能够读高速PSAM卡。碰带一些问题,向高手请教:
普通sam卡波特率在9600bps的情况下,clk脚需要输入3.5795MHz的时钟。
那么如果sam卡工作在38400bps的情况下,是否clk脚需要输入14.318MHz的时钟?

网友:
不需要,3.57MHz的频率是给卡片工作的,而通信速率是基于此时钟频率计算的。
9600bps是372个时钟周期一个位逻辑电平持续时间计算得到的,
   etu = Fi / ( 3.57 * Di ) us
默认情况下Fi = 372, Di = 1
如果卡片是38400bps,那么Fi = 372, Di = 4,也就是说每93个时钟周期一个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