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 无刷电机 驱动 MOS管型号 高压浮栅型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0-09-06):
看了无刷电机驱动分析的帖子,有2个问题没懂,请高手指教:见下图

1.  无刷电机采用的 N沟道MOS管 ,常用的P75NF75,G极控制要高于 S极电压,所以采用了   高压浮栅型驱动电路 ,但为什么 下桥部分的没有采取这个电路?

2.  再有就是 上下桥的MOS管 是否是同一个型号? 看分析说的是下桥的质量要比上桥的质量好些,因为上桥关闭时,要靠下桥部分的续流。

目前市场上P沟道的MOS管价格基本与N沟道的MOS管价格一样,如果采用P沟道的MOS管,是不是控制简单些了。当然那些硬件保护及门电路逻辑及延时电路等还要保留。

网友:
不要重复发帖……

网友:
MOSFET的通断是受控于G、S间的电压,上桥MOS管的S极是浮动的,所以要用浮栅型驱动电路,下桥MOS管的S极是固定的,所以栅极也就不用“浮”。

目前同一档次的NMOS与PMOS比较,PMOS的导通电阻比NMOS的大很多,导通损耗大。同样的导通电阻,PMOS比NMOS要昂贵多了。

楼主:
谢谢 cowboy

明白了。

1. 电机从蓄电池取电,如果大电流情况下,(如 刚启动等情况),会将电源电压拉低,平时工作时,电源电压也会随电流不同而不同,
所以要采用浮动  驱动 MOS管

2. PMOS 管的导通电阻较大 (同档次) ,会影响电池效率。

网友:
楼主,你说你明白啦????
1. 电机从蓄电池取电,如果大电流情况下,(如 刚启动等情况),会将电源电压拉低,平时工作时,电源电压也会随电流不同而不同,
所以要采用浮动  驱动 MOS管

2. PMOS 管的导通电阻较大 (同档次) ,会影响电池效率。

你这都说的不在点上啊

网友(2013-09-25):
有没有浮 驱的电路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