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遇到一个老大难问题,关于5v和3.3v通信

楼主(2010-09-06):
最担心的问题又回来了,
用的是msp430的单片机,3.3v供电。
接的是5v的模块,ttl电平,然后我用单片机向5v的模块发命令,希望得到回复的数据。
结果调试的时候发现,ucrxerr寄存器亮了,提示接受错误,ucoe也亮了,提示还没读完buf就又有新的东西来,

本来我把模块接到3232再接电脑是可以操作的,有上位机测试无误。

问题是单片机还是在模块上?有不修改硬件修改的办法吗?

楼主:
有哪位哥们试验过msp430单片机跟5v模块通信啊??给点建议撒,,,

网友:
有没查过3.3V器件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s?超过的话,没烧掉就算运气了。

网友:
5V的通过电阻限流和3.3V通信!我的STM8L都是这样和5V通信的,没坏,很正常!

网友:
以前论坛上前辈给的资料,很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的通过电阻限流和3.3v通信!我的stm8l都是这样和5v通信的,没坏,很正常!

简单易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没查过3.3v器件的absolute maximum ratings?超过的话,没烧掉就算运气了。

仙猫老大,请教您一个问题,根据此图中的数据,如果我用51单片机操作的话是不是怎么办?
IO之间串个100左右的电阻可以么?

网友:
3.3K电阻  +1.8k 分压就可以, 一头接5V信号 ,一头接 GND, 中间接 3.3V的信号

网友:
【8楼】 weifeng99 微风:“IO之间串个100左右的电阻可以么?”

--------------------------
这个答案只能从具体器件的数据手册里找,谁也没有手册权威。
如没有把握,则不妨加上其他手段,如外接二极管嵌位、电阻分压、电平转换芯片等等。
3楼串电阻的方法是STM8L手册允许的,不应盲目效仿。

网友:
430输出信号到5V直接连接就可以,一般5V芯号都可以识别3V的高电平的

5V输出信号到430串个电阻就行,100小点了,10K左右吧,最小也要2K到3K,
430端口上有嵌位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有电流限制,好像是2mA,具体还是自己查查手册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仙猫老大~

网友:
我看了网上周立功有些实验板的图很多时候5V跟3.3V的信号线是直接串个472电阻。后来实际使用中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mark,也遇到同样问题

楼主:
实际情况下,5v的模块接上10k电阻后,发热情况还是很严重,在室内20多度的情况下。
这样做很不稳定。。。是不是应该加上3.3v的嵌位二极管?

5v如果本身不稳定的话,瞬间高压也会把模块干掉。。

网友:
74lv4245 可以考虑用这个芯片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4楼,资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