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6410怎么接fpga哈!

楼主(2010-09-06):
6410接现在要接3个设备
2个dm9000AEP和一个FPGA,现在应该怎么接呢》》

网友:
可以利用 其MODEM接口,类似于 TI的 HPI接口

楼主:
>?楼主能给点详细点的提示吗!
谢谢了!

网友:
我是把FPGA挂在ARM的总线上,按地址访问FPGA中的寄存器,用起来和ARM片内的外设一样。

楼主:
哦!我看了下,6410有SROM的接口,也就是说,将那个

Table 2-2. Device Specific Address Space
Address Size(MB) Description Note
0x0000_0000 0x07FF_FFFF 128MB Booting Device Region by XOM Setting Mirrored
Region
0x0800_0000 0x0BFF_FFFF 64MB Internal ROM
0x0C00_0000 0x0FFF_FFFF 64MB Stepping Stone (Boot Loader)
0x1000_0000 0x17FF_FFFF 128MB SROMC Bank0
0x1800_0000 0x1FFF_FFFF 128MB SROMC Bank 1
0x2000_0000 0x27FF_FFFF 128MB SROMC Bank 2
0x2800_0000 0x2FFF_FFFF 128MB SROMC Bank 3
0x3000_0000 0x37FF_FFFF 128MB SROMC Bank 4
0x3800_0000 0x3FFF_FFFF 128MB SROMC Bank 5
0x4000_0000 0x47FF_FFFF 128MB
0x4800_0000 0x4FFF_FFFF 128MB
Reserved
0x5000_0000 0x5FFF_FFFF 256MB

0x6000_0000 0x6FFF_FFFF 256MB
DRAM Controller of the Memory Port1
也就是说,可以接到上面的SROMC Bank0~Bank 5,然后设置相应的寄存器,
这样一个思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差不多,你自己看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166141&bbs_page_no=1&bbs_id=1032

楼主:
哦!
好像没看到代码和原理图哈!

楼主:
【5楼】 wanmyqawdr
积分:186

你这个是裸奔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5楼】 wanmyqawdr
积分:186
你这个是裸奔的吗?

是的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了哦!

你的程序,一下子很难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