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一个24V直流电机,单向,不调速,只要控制停和转,用什么方案好?

楼主(2010-09-06):
我现在要用单片机控制一个24V直流电机,只要控制单向的停和转动,不需要调速,请问用什么电路比较好呢?
用继电器?如果开关得比较频率会不会出问题呢?怎么保护?
用MOS管开关电路?这个电路应该是怎么样呢?本人菜鸟。

网友:
不频繁,用用继电器。很频繁并且电流不太大,用三极管。很频繁并且电流较大,用MOS管。

网友:
找单片机控制通过MOS管继电器的电路来用就行了,把继电器换成电机也是一样的     只要注意MOS管的G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