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8051F340的奇怪发烫问题 请高手关注!感激不尽! 有图求真相!

楼主(2010-09-07):
用C8051F340做了个传感器通讯显示的模块,供电用USB电缆,电源用117 3.3V的LDO。芯片的VBUS接了USB的+5V,VDD和REGIN接了3.3V。

在LDO的输入端接了一个开关,LDO的输出端接了发光二极管和电阻到地。

上电的时候有时能顺利进入程序,这时MCU的温度正常。有时无法引导程序,MCU迅速发热,能闻到糊味。这时,即使关断开关,发光二极管仍然会亮,只有拔掉电源线,发光二极管才能熄灭。重新上电,问题又消失了,能顺利进入程序,芯片温度正常。反复波动开关,有时会出现这个问题,有时n多次也不出现这个问题。

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大家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跟端口的推挽设置有关吗? 可为什么时好时坏呢?求高手指点!

下图画蓝圈的原件在板子上没焊。

电源部分 (原文件名:2010-9-7 12-56-53.jpg)

C8051f340 (原文件名:2010-9-7 12-58-53.jpg)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已经上图,请指教!!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340,
片子发烫,usb没有反应,但是其他程序执行没有问题;
反复几次之后,最后估计是片子中的usb控制器和稳压器烧坏了。
换了一个片子之后,正常了,一直没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非常频繁的拔插usb,我觉得可能是没有做好usb的保护,
才导致这种结果,别的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楼主:
楼上遇到这个问题后,每次上电都发烫吗?我做了PCB后,焊了两块都是这个问题。如果遇到程序无法运行时,就会发烫。如果能程序能正常运行,就摸不出温度来。

网友:
俺也用340,50度上下!

楼主:
不会吧?! 你IO驱动了很大负载? 会不会是内置的稳压器在作怪?

楼主:
呼吁各界高手关注……

网友:
我用的C8051f020也有这样的情况,关掉电源后,重新下载就可以了!但不知具体原因!感觉新华龙技术支持不够啊!有问题也不能问!!!

网友(2012-08-20):
VDD和REGIN接了3.3V
REGIN好像接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