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8 3.3V供电,很多端口电压输出5V,是不是片子烧掉了啊?

楼主(2010-09-07):
如题

网友:
电压表没电了

网友:
你的芯片还自带升压功能啊,也太牛了吧,估计是楼上说的,万用表没电了。或者你看看你的电源是3.3V?

楼主:
万用表有电的 测标准3.3v还是3.3v。我用的jlink  v8  用一段时间后 ,芯片就这样了

楼主:
现在是 芯片插上jlink或者jtag之类的  一些端口电压直接到4.8v左右  求解

楼主:
我要是手接触地,则电压就正常了,这是咋回事啊

网友:
是不是你的JLINK对目标板供电了?

楼主:
不能,19脚我没接。我贴一个ISP的截图

  读rom全是0xff,不能擦也不能写
说明啥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