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ENC-03的Vref漂移情况

楼主(2010-09-07):
想根据这个电路做个硬件,先做了点计算工作,运放的输出=Vref + 0.67*10负3次方*W*10。90K和10K表示放大10倍,应该没算错吧。
现在很担心Vref的漂移问题,只看到datasheet上介绍Vout漂移很厉害(这也是Vout引脚隔离一个4.7uf电容的原因)。
请DX们不吝赐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Vref飄移很低,其實不太需要擔心。
原廠電路前面放了HPF,會造成信號在受測體由動-->靜產生反沖信號。
如果你是拿來做系統增穩,那這個反沖信號會機體穩定有幫助,如果是做姿態估測會有短暫估測誤差變大。

至於實務上,不用擔心。這個算是便宜又大碗的好東西。
之前用他做的玩具。參考看看囉...XD
http://diydrones.com/profiles/blogs/flying-guide-dog-just-for-fun

网友(2011-03-19):
回复 楼主:

请问“运放的输出=Vref + 0.67*10负3次方*W*10”中的W是指什么?

网友(2011-11-14):
请问公式:运放的输出=Vref + 0.67*10负3次方*W*10怎么来滴啊?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