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430电压检测问题

楼主(2010-09-07):
请教cc2430芯片本身有没有低电压检测的功能?我看到有用AD转换检测电压的。我现在只需要一个芯片低电压报警就行。所以做的时候最好用芯片本身的功能

网友:
本身自带温度和电压检测 如果用zstack的话 直接调用函数就可以读取电压  然后进行相关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