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p数据包的二次封装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0-09-07):
关于ip数据包的二次封装问题请教高手
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们
1我想用lm3s做个类似于ip数据包再处理转发功能的一个东西,功能要求是电脑A发数据到电脑B时改变A电脑发的包的ip地址或端口号从新封包然后再发给B,同样B发的包也是经过处理发在发到A.请问这样可行吗
2如果我把A发到B的包截了下来,改变TCP数据包里面的数据段部分比如把原来的数据ABC改为123然后再发出去都要改ip报的哪部分呢。

网友:
CORTEX M3 不是路由芯片,也不是LINUX那样子的系统,无法完成的。你这个是属于TCP应用里的协义层里的过滤应用问题。真要想那样子做的话建义你使用博通的片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于ip数据包的二次封装问题请教高手
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们
1我想用lm3s做个类似于ip数据包再处理转发功能的一个东西,功能要求是电脑a发数据到电脑b时改变a电脑发的包的ip地址或端口号从新封包然后再发给b,同样b发的包也是经过处理发在发到a.请问这样可行吗
2如果我把a发到b的包截了下来,改变tcp数据包里面的数据段部分比如把原来的数据abc改为123然后再发出去都要改ip报的哪部分呢。

1.可以实现,不过目前的lm3s的芯片只有1个以太网口,不能实现路由的功能,不知道你具体想实现什么功能
2.直接改去掉ip包头信息和tcp包头信息的以太网帧的数据部分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