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CC1100发射,接收的电流问题(发射,接收的时候竟然较低),以及mega的掉电唤醒请教

楼主(2010-09-07):
最近捣鼓CC1100的无线模块 ,用的mega8驱动。有两个模块一个用在了主机上,一个用在了从机上。现在测试电流发现:平常在不发送(或者接收)的境况下,电流在20ma左右。当在发送数据或者接收数据的情况下它的电流竟在10ma左右。不知道以前捣鼓这个东东的高手们遇到过这个情况不。估计自己的程序写的不太好吧,没有掌握好1100的控制时序,还是怎么个情况。敬请高手指点。
另外我用的这个mega8在掉电的情况下可以用CC1100的无线唤醒模式吗。就是在GDO0或者GDO2电平变化的情况下把单片机从掉电唤醒。自己试了试没有成功。是不是mega8的这两个外部中断在掉电的情况下就检测不到外部的变化了,或者它需要时序工作?异步的中断才可以唤醒?
这是自己在论坛上首次提问,希望坛友高手们不吝赐教,期待…………

楼主:
咋的都不回复呢  还是自己顶楼

下午接着做实验  弄个明白

楼主:
哈哈  现在一直8ma左右 瞬间电流20ma 左右

网友:
呵呵,我做过的,你加我吧QQ:549096954

楼主:
呵呵 现在明白以前为什么中断失败了:无线发送与接收时对应的GDO0 GDO2管脚功能是一样的  这样导致我发送的时候也读接收缓冲区去了

网友:
在没有接收到数据时CC1000能会向MCU传递杂乱的噪声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听说是    但是,怎么消除呢   现在我是受阻就重新初始化

楼主:
为么mega8进入系统中 自动执行了一次中断函数  以后就怎么都进不去了

楼主:
还有捣鼓cc1100 或者1101的吗  可以和我交流  QQ659257573

网友(2010-10-09):
我用的是c8051f320+cc1100
可以采用唤醒模式!
很不错!

楼主:
是吗   唤醒没怎么捣鼓   估计唤醒的效果不很很好   一次唤醒也许困难吧   现在我的模块可以达到近两千米了(空旷距离哦)

网友:
我也在做CC1101
配置和程序网上下栽的
现在还不能通信
发射成功怎么看
接收成功怎么看

规格书好象也没写的很详细
下午找找发射的问题

网友(2010-12-03):
楼主,你现在作的总电流多少??能到400ua以下吗?

网友(2011-01-26):
回复 楼主:
是吗   唤醒没怎么捣鼓   估计唤醒的效果不很很好   一次唤醒也许困难吧   现在我的模块可以达到近两千米了(空旷距离哦)

楼主,CC1100平常待机侦听时候是uA级的,一般是10~20就可以了,我用过430+1100,没用TI的WOR模式(430深度睡眠,CC1100侦听信号),改成1100深度睡眠,让430侦听SPI中的管脚判断要不要唤醒,做出来的结果是,睡眠时10uA左右,发射接收的时20mA。

你的模块能达到2千米?怎么弄的?加了什么样的PA?分享下资料?

网友(2011-07-14):
也要开始做了

网友:
430+1101,中断唤醒430,平时功耗2.3ua
当1101采用wor模式时,平时功耗35ua

楼主(2011-08-27):
回复 楼主:

好久没有弄过了  呵呵 一定要相信TI 任何购买的资料也不能相信!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