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用的是ACK + Payload 模式, 接收端正常, 但是当接收端发送 ACK + Payload

楼主(2010-09-07):
请大侠帮忙分析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能否具体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A:主机 B:分机

nRF24L01 我用的是 自动应答 加 Payload的模式,当 B 把数据发送给 A 时, B 发射成功, A也能接收数据。A 传送应答信号(Ack)的同时也把 A 的数据(payload)发送给 B ,A 端显示发送成功(有 TX-DS 和 RX-DR 中断), 但 B 接收不到数据,也没有接收中断(ACK<TX_DS>, Payload<RX_DR>)。

双方自动都要发送和接收数据, 不知还有没有其它方法。

网友:
也就是说 B做发送 A做接收.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A是收到信号了,但B收不到ACK信号,所以发送不成功,没有收到中断(ACK<TX_DS>, <RX_DR>)。
B重复发送了你所设定的最大发送次数,你应该将B的<MASK_MAX_RT>也要打开。

为什么A会有所谓的<TX-DS>发送成功的中断
你可以在加载Payload之前,使用FLUSH_TX命令,<TX-DS>就没有了。
你细看一下DATASHEET的第33页,是什么原因SET <TX-DS>的,我也不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