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业余者,达人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管子能不能用5V正常开启和关闭N管和P管,这个好像是带

楼主(2010-09-07):
如果可以的话麻烦给个简单的电路图,谢谢

楼主:
怎么只有人看没人回啊

网友:
可以驱动的,这个是H桥,无刷用可以使用三桥SLA5064。不过最好还是用独立元件,我用过SLA5064和IRAMS10系列等模块做过无刷驱动,市场上的模块几乎都是次货,通常有一个通道是坏的,或有问题。用起来后患无穷。——按我的经验,强烈建议使用分离元件

楼主:
我并不想做无刷,我只是想做几路电源输出,我不想用单个的无件,因为我的输出路数非常多,有负端,有正端,最主要是想知道这个是不是5V驱动有没问题,因为现在手上不有这个东西,不好测试,看数据手册有点看不懂,

再谢谢

楼主:
o o o y o o o y    o 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