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8051f020控制nRF905的收发问题,(发射可以,接收不成功)

楼主(2010-09-07):
为什么用C8051f020能使nrf905发射成功(在用AT89S52接收的条件下)。

而让020用同样的管脚配置,却不能用来接收呢?难道接收时的020的 管脚 和 时序 方面有特别的要求吗?

等解,先谢谢了

网友:
看你你如何判断发射成功?会不会是SPI时序的问题(在两者时钟频率不一致的情况下)

网友(2011-05-24):
用NRF903,串口的,简单些!

网友(2012-07-21):
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你要把东西上传上来,不然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