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外转子直流无刷电机的转子磁极数问题

楼主(2010-09-07):
我要自己做一个外转子直流无刷电机,要求扭矩特大,也就是从静止到转动之间的加速度要很高,加速后的最高转速要求不高,因此计划自己制作直流无刷电机。
请各位给我指点。

目前我拿到一个可以绕线圈的定子,磁极数是12个,请问转子的磁极数要设置为多少比较合适?另外,按什么顺序驱动比较合理?

好像按照3:4的比例,转子的磁极数要16,但是我画了个CAD模拟磁极变换转动,感觉又不怎么合理。迷茫中,求教!

另外咨询,我要求电机的旋转加速度很大,也就是扭矩比较大吧,请问是否有其它实现渠道,电机的最高转速有1200rpm就可以了,当然更高的话更好。

楼主(2010-10-21):
怎么没人回复?

网友:
一般12槽的铁芯,14磁极就可以了

网友:
28极也行,看你怎么折腾,哈哈

网友:
我可以帮你做,你能弄到定子吗:有愿意团购定子的吗?

楼主(2010-12-06):
回复 网友A:
我可以帮你做,你能弄到定子吗:有愿意团购定子的吗?

高人还是很多,我现在已经买到定子了,12个磁极的那种,请问如何帮我做?
你需要定子吗?我在淘宝上有找到,一个定子50元钱,漆包线已经绕好了,先用着看,若是漆包线不符合要求的话,自己重新再绕
定子的外径88mm,厚度大约27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