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一个星期!!AT91SAM9260一直进中断,到底如何清标志位,望高手指导??

楼主(2010-09-07):
我用AT91SAM9260的DBGU配合DMA收发数据,开启接收缓冲区满中断和发送缓冲区发送完成中断
若SRCTYPE设置为电平触发的话,则已经产生中断。
若SRCTYPE设置为边沿触发的话,则只产生发送完成中断,接收缓冲区满中断不响应。
调了一个星期,都没什么结果啊,郁闷!!

网友:
读取AIC控制器的状态寄存器就可以清楚中断标志。

楼主:
是AIC_ISR这个寄存器吗??一进中断就有读,好像是清不了啊,还是会一直产生中断。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PDC接受完毕和发送完毕后必须给RCR和TCR重新赋值,否则会一直产生中断。

楼主:
刚刚试了一下,RCR和TCR重新赋值,还是会一直中断啊~郁闷~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试的????

网友(2010-12-31):
解决问题了吗?快点来分享分享吧

楼主:
最后算是解决了,方法如下:
接收缓冲区满:为接收DMA设置一块空的缓存
发送完成:查看还有没有数据要发送。如果有,将余下的数据放入发送DMA。如果没有,关闭发送完成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