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uCOS中任务调度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0-09-07):
如果我的应用中多个任务没有明显的优先级区分,就是说每个任务的优先级都是一样的,那么uCOS 中各个任务的优先级怎么配置呢?
怎么保证最低优先级的任务能够得到调度,而不是让高优先级任务一直执行呢?

网友:
估计一下所有任务执行一次所需的总时间,
再加上中断服务执行的时间,假设总用时为Tn,
每个任务执行完成后休息Tn长的时间即可。

网友:
UCOS2 不支持时间片轮转调度 so  不能设置2个任务相同优先级
如果你设置2个任务优先级相同 在创建第二个任务的时候  OSTaskCreate / OSTaskCreateExt 会返回 OS_PRIO_EXIT 告诉你这个任务已经存在也就是你第二个任务不可能创建成功.

网友:
假设最低优先级任务运行需要T_prio_min个时间

保证低优先级的任务在时间 T 内一定得到完整的调度 就要保证

所有高于它优先级的任务最坏运行情况情况(最大运行时间总和)小于 T - T_prio_min

网友:
类似ucos这种固定优先级(fixed priority)的rtos,不适合有多个非周期性任务的系统设计。即使强行做出来也是很别扭的。

网友:
写在一个任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