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放大电路,请问一下这个电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0-09-07):
Q505和Q506图上要对调一下,但是实物是对的。
电路的静态工作点都找不到。

网友:
看懂这么多三极管组成的电路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问题了。。。

网友:
没什么问题啊,很普通的准互补OCL电路。

楼主:
元器件的选择上和电阻值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电路搭起来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这是什么电路?怪怪的,用在哪方面了?似乎用半个运放就实现该电路相同效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什么电路?怪怪的,用在哪方面了?似乎用半个运放就实现该电路相同效能。

如果LZ不是耍我们的话,我相信那些管子肯定不是8050和8550……

网友:
标准的双环功放。网上这电路多的是

网友:
输出端串接一个1K电阻是亮点。

网友:
很严重的一个错误,Q505和Q506位置错位了,这可能是电路没反应的根源。

网友:
哈哈,cowboy好眼神,发现问题了。

网友:
一般检查这样的电路,要检查各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吧。

网友:
这个电路错了两个地方:
1)Q505/Q506位置对调了
2)如果要全对称电路,那Q511应该是PNP型。如果要准互补电路,则Q509的C极应串入与R526同值的电阻,R528改接到Q509C极,Q509E极接中点,R530接Q511的E极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检查这样的电路,要检查各个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吧。

电源电压没标,工作点不好算。而且元件参数不太对,像是随手填的(全部管子8050/8550,输出还串个1K电阻),LZ又没说明白具体什么问题,就懒得算了。

网友:
另:Q501/Q503没有基极偏置电阻。唉这图画的……

网友:
LZ说一下具体问题,高手们才好解答。

网友:
Q511应该为PNP吧?不然我觉得输出失真极大,且几乎没有输出电压。

楼主:
【9楼】 cowboy

Q505和Q506图上要对调一下,昨天发现图纸这个问题,没有来得及更新。但是实物是对的!
电路的静态工作点都找不到。
本来是个功放电路,前级是TO220的管子,后级是5200,1943
我不需要功率推动,想用8050的管子
电路仅做实验用的,自己模拟电路也不是很懂

楼主:
这是原本的电路
被我改的让大家见笑,
管子想用8050的,电路仅做做实验用

楼主:
【12楼】 mowin 雾湾
Q511图上也搞错了,重新上原理图,几处错误修改了
实物是对的,电阻R526两端没电压,静态工作点没有

网友:
LZ是神人,膜拜中。

网友:
我还以为自己的搭桥技术较高了,原来山外有山。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楼】 mowin 雾湾
q511图上也搞错了,重新上原理图,几处错误修改了
实物是对的,电阻r526两端没电压,静态工作点没有

“静态工作点没有”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D:

R526上应该有电压,使最后一级有直流偏置吧

网友:
果然是牛人

网友:
楼主厉害,顶一下楼主。
楼主随便弄一下电路,就足可以把坛里的大虾和小虾米们都整个半死!眼睛、脖子、屁股都够受的。

网友:
这电路搭的一绝啊!没这么试过……够狠。

网友:
供电电压至少要正负18V以上,否则Q505、Q506不能导通,R526自然也没有压降。
原图中的二极管不能省,否则无论RV502怎么调,都调不出足够的偏置电压。

网友:
牛~~俺搭桥最多也就5~6个元件,太多的话,很怕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供电电压要正负18V以上怎么算出来的,我改的电路是用正负15V供电的,测r526没电压

网友:
静态工作时,输入电压为0,假如Q501,Q502平衡,则两管电流相等。两管电流由R515提供,R515上的电压约为负电源电压15V,算得R515电流为15/51K = 0.294mA,两管平衡则电流对分,各为 0.294/2 = 0.147 mA,则R510、R511压降均为:0.147*3.9K = 0.573V,
小于Q506的Vbe,Q506不能导通,同理Q505也不能导通,后面所管都截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适当减小R515,R514就可以使用正负15V供电吗?

网友:
嘿嘿,今天拆了我的功放来整(故障:发热)电路就和lZ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