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自恢复保险丝可靠么? 用在需要从USB取电的设备上?

楼主(2010-09-07):
想用来保护 电脑的USB 口 ,直接串在USB的1脚上,是否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

网友:
用个0402的小贴片电阻也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用来保护 电脑的usb 口 ,直接串在usb的1脚上,是否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

USB上用小贴片的很合适,成本低,简单。
只是保护速度不如过流保护芯片快。

网友:
可靠。
但是断路时也会有一定的发热。

网友:
我的不起作用啊,USB自身的反应很快,一过流一短路都自动切了,

虽然接了个自恢复保险丝,但只是摆设。

网友:
不可靠的,需要实测

楼主:
接电阻 不可靠吧? 烧断了 不是需要重新焊接?

选择 0805 500MA 的 可否?

网友:
虽然没用过  选300mA吧 USB好像就提供500mA 如果保险丝慢的话不就过流了   最好买litefuse

网友:
虽然没用过  选300mA吧 USB好像就提供500mA 如果保险丝慢的话不就过流了   最好买litefuse
----------------------------------------------------------------------------------------
力特保险丝有快速熔断系列的,而且特性曲线很清楚,但是用在这里也不合适。查看力特快速熔断216系列,315mA(没有300mA这个规格的)的在500mA的时候需要100秒才能熔断。保险丝需要很大的过载才能很迅速熔断。这个对于USB接口来说,少量的过载就有可能损坏。对于子恢复保险丝同样有个响应时间的问题。 我认为最好的保护方式还是根据负载电流串联一个合适阻值和功率的电阻,如果负载电流过大,那么电阻上压降够大,后面的设备得到的电压降低到甚至不能工作,自然也就保护了USB口。

网友:
不合适熔断电流很大,在几A。
时间也太长。

楼主:
那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么? 现在需要从USB 取电的设备越来越多

网友:
USB过流保护IC也不行吗?
例如 LM3526

带防静电、过流保护、过热保护、启动时保护延时(用于USB设备插入时瞬间充电)、过流信号输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