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上电启动注册网络失败,重复返回三条提示信息,热切求解...

楼主(2010-09-07):
如题,sim300上电后不断返回
RDY

+CFUN: 1

+CPIN: READY
这三条提示信息,有时等一段时间后能接收到Call Ready信号,然后正常工作,没再重复返回,有时候却始终连接不上网络,一直只是重复返回上面三条信息,请问这算是sim300的不断复位吗? 请知道的大虾们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电源问题,瞬态不好造成电压跌落过大,模块反复重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苹果猫大哥果然是行家,后来就猜想是电源问题改进了,在模块的电源和地端并一个钽电容和0.1uf(1~10UF可能更好,从别处看到的)的瓷片电容就行了... 可是后来重做板(原理图一样,只是sim卡部分电路连线没那么粗,而且有一两条线比较长)的时候又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检测不到sim卡,给模块上电会返回
RDY

+CFUN: 1

+CPIN: SIM ERROR

最后那句SIM ERROR就搞不懂什么意思了,而且就算没插入sim卡它也会出现这样的提示,网上找了挺久也搜不到相关内容,不知苹果猫大哥能否再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电源,估计还是电源没处里好,SIM300难伺候的。

网友:
杯具了,+CPIN: SIM ERROR 就是SIM卡电路的问题了,SIM卡电路走线尽量短,信号线之间要包地,按照模块手册接上上下拉电阻和抗干扰电容。除了SIMVCC上的电容可以使用100nF的,其他信号脚上的电容不能大于100pF。要是做的完备一点,再加上一个TVS阵列管,防止插拔SIM卡时手上的静电损坏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