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试飞时的怪现相

楼主(2010-09-07):
我的四轴在试飞时,出现一个怪现象,当启动后,在加油门过程中,四轴的某一个轴会突然加速一下,好像有一个脉冲一样,同时,黄灯(蜂鸣器)闪个不停。不知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电压问题吗?

网友:
固定某一个电机吗? 固定就是那个电调有问题

楼主:
不是固定的某一个电机,一会是这个轴,一会又是另外一个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一直没有想到为什么

楼主:
回3楼,确实是电调的问题,我发现电调非常容易出问题,即使通过MK-TOOL测试没问题,在飞的时候一样不稳定,可能与手工焊接质量有很大关系,而且MOSFET管焊接时间长了,估计性能也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