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与MAX232,MAX3238相连的思考

楼主(2010-09-07):
TC35i通过MAX232或MAX3238与PC通信的电路图很多,今天看了看TC35i的《Hardware Interface Description》Version: 00.03 DocID: TC35i_HD_V00.03,发现一个问题:1、用MAX3238与TC35i通信,如果MAX3238的供电电压超过(3.45+0.1)V,TC35i的TXD脚就有可能超出它的VIHmax。
            2、用MAX232与TC35i通信,5V供电必然超过TXD脚的VIHmax。

楼主:
TC35i串行接口的电气特性 (原文件名:TXD.JPG)

MAX3238的电气特性 (原文件名:MAXIM TI.JPG)

MAX232的电气特性 (原文件名:MAX232.JPG)

MAXIM MAX3238.pdfourdev_581131VWVGB7.pdf(文件大小:186K) (原文件名:MAX3238.pdf)
TI MAX3238.pdfourdev_581132X6GKEP.pdf(文件大小:412K) (原文件名:TI3238.pdf)
MAXIM MAX232.pdfourdev_581133F3LI4F.pdf(文件大小:443K) (原文件名:MAX213.pdf)

网友:
奇怪,第一张照片。 西门子还有错别字。 注意 0 (零)和 O(英文O) 的区别。

网友:
可以说一下你的232于3238与TC35i分别的接法吗?因为这两个芯片的串行口数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串电阻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3238全连,232只连四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