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fpga nios开发,编译速度跟电脑的哪个部件关系最大?

楼主(2010-09-07):
我想可能是跟CPU关系最大,跟内存也有关系。
多核心、主频、还是架构哪个影响大?

网友:
内存带宽 和 CPU的主频还有cache大小

跟多核没什么关系,2核都不能完全利用。

网友:
硬盘,编译的时候产生大量的文件,这才是最大的瓶颈,当初放弃NIOS II,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编译速度太蜗牛; 另外的原因是觉得它不实用。

网友:
当然是cpu拉。使用nios ii sbte编译速度可与mdk媲美。

网友:
内存和CPU

准确来说,由于router时使用的迭代算法无法并行执行,且消耗内存很大,所以双核和单核在跑一个任务的时候是一样的。相反单核主频高反而能更快的跑完,不过可以利用多核的优势同时跑多个任务以节省时间。
内存看所使用的器件,使用的器件越大,对内存的需求越大

网友:
我总觉得Windows对于缓存的处理有问题,徒增了很多硬盘IO。
如果一定要在Windows下的话,就把设计目录(主要是那个db目录和incremental_db目录)放到内存盘上,现在内存很便宜的,
用64位系统,搞FPGA配置超过4GB内存应该是必须的。

在Linux里面我都是放在tmpfs里面的…… 实在太大的话提交到服务器上去跑。。。

不过内存带宽和CPU缓存真的是很重要的瓶颈…… CPU主频低点都好,cache大,内存多通道是相当重要的,
因为P&R的时候算法的data locality都不怎么好。

楼主:
传一个我测试的工程和结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测一下,比较一下。

电脑比较旧了

硬件 笔记本  P4 2.0    内存256+512M
XP SP3 quartus 8.0

Sopc 花费的时间:2分钟37秒
quartus 用的时间:4分钟05秒
NIOS II IDE 2分钟03秒

硬件 台式机  赛扬4 2.53    内存256+512M
XP SP3 quartus 9.1 SP2

Sopc 花费的时间:2分钟45秒
quartus 用的时间:3分钟34秒
NIOS II  55秒

楼主:
开来新版本的nios是快了不少。

楼主:
硬件 笔记本  酷睿双核T2300 1.66G    内存512M
XP SP3 quartus 10

Sopc 花费的时间:2分钟6秒
quartus 用的时间:2分钟37秒
NIOS II  20秒

网友:
我的整个工程编译需要4分钟,挺慢的(QUARTUS和NIOS都包括)

网友:
quartus的增量编译挺不错的,对于小幅度的代码修改速度提升很多,相比之下,ise慢太多了,特别是ed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