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模块捕捉到的时间一会儿会不准确,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07):
开了CCP模块的捕捉功能 测马达的转速度。在一段时间内,CCP测到的时间差(周期)是正确的,但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不正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波形不干净,有毛刺。重点先查这个。然后再看看软件处理。比如溢出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波形不干净,有毛刺。重点先查这个。然后再看看软件处理。比如溢出等问题。

谢谢了 问题找到了 是溢出的问题 溢出的时候没有另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