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GUI 如何使用其他字体??

楼主(2010-09-08):
RTGUI 如何使用其他字体??
我想在4.3" 的TFT 出 大小20的Arial 字体
我在這看到的其實可否使用??
http://code.google.com/p/mobilelua/source/browse/trunk/fonts/?r=23

网友:
我今天找个时间用这些字体直接试试

网友:
这个字体不能直接使用。

关于使用其他的字体,写个工具吧。

楼主:
那麼 stm32 能用turetype 嗎??

网友:
STM32是不能用truetype的,如果直接用外扩RAM估计有些可能

字体工具在做,写了一半了,今明两天,不过暂时只能针对英文字体,得一步步来

网友(2011-02-26):
回复 网友A:

ffxz 兄,请问我不想用HZ16FONT.C这么多的字体,我只需要其中一部分,我如果用自已做个小的字库,就是用一般的点阵字模软件取文件来能否可用?

网友:
已经做好一个12x24的字体显示,过会发上来给大家参考下

网友:
hwdpaley 兄,用不同的字体是不是只改xxfont.c的字体文件就可以了?

这个字大多了,占用空间的很,想自已做需要用的字体点阵,不知RTGUI是否支持这种方式

网友:
想要仅仅使用几个字体,重新塞一份字体“引擎”给RT-Thread/GUI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要仅仅使用几个字体,重新塞一份字体“引擎”给rt-thread/gui即可。

你的意思是说要自已写一个适合写需要字体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