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无线芯片,如TI的CC系列都内带8051的,为什么你们设计的时候还要外接单片机呢?

楼主(2010-09-08):
RT

网友:
有时候内置的51核不能满足要求,或者性价比不高

楼主:
哦!! 是因为8051没有SPI接口吗?

网友:
那个51核是收发你要收发的数据并处理(编解码)后再通过射频电路收发的.

网友:
没有性价比

网友:
cc系列不都带mcu的! 1101是单独的收发模块,1110是带mcu的!

网友:
开发工具比较贵,有没有ISP编程的没有呢?呵呵

网友:
有的带,有的就不带,比如CC1100和CC2500...

网友(2010-11-09):
采用真正的SOC单芯片应该是最优选择,可以给工程师省掉N多事,干扰处理也更简单了,不过有些项目要求实现的功能会比较多,导致其程序量较大,内置的51就会不能满足使用要求了.像NORDIC的NRF24LE1,就是超低功耗,真正单晶源的SOC芯片,其中有16kbytes Flash,对于一般的应用都已足够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