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232与MAX202无法通信

楼主(2010-09-08):
一块板子用的是MAX3232,一块是MAX202,这两个分别与计算机连接可以正常通信,当两个互联的时候就无法通信,监测发现使用MAX3232发送,不连接MAX202板是正常每秒一包数据,当连接MAX202板后连数据都没有了。MAX3232电路时DB9直接连接芯片。MAX202是在两条信号线上有两个4.7欧姆电阻连接芯片,并且在电阻与芯片连接端分别有两个二极管对地,应该是限幅作用,型号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造成的无法通信。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接错线了吧~~TXD出来要接RXD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个问题不存在。可以放心的 。我接过好多种了。换线也试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块板子用的是max3232,一块是max202,这两个分别与计算机连接可以正常通信,当两个互联的时候就无法通信,监测发现使用max3232发送,不连接max202板是正常每秒一包数据,当连接max202板后连数据都没有了。max3232电路时db9直接连接芯片。max202是在两条信号线上有两个4.7欧姆电阻连接芯片,并且在电阻与芯片连接端分别有两个二极管对地,应该是限幅作用,型号看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造成的无法通信。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既然你怀疑那2个二极管,为什么不行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晚上太晚了,拆开了看看情况就没动它,正好今天问问情况。晚上回去继续搞。

网友(2013-04-10):
这是开发板上的东西吗,怎么这个问题很多人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