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GPRS的DTU

楼主(2010-09-08):
主要用在工业上的一个数据通信
可靠性要求高。其它语音,彩信功能可以不要。
不知道有什么成熟的DTU推荐没

网友:
我用的是周立功的,还不错

网友:
联系我吧,如果量大的话,可以定制,模块是q24plus,真正工业级,也可以选q2686,汽车级的,超稳定
QQ:516020180

我们的产品已经大量使用在汽车上

网友:
路过
广告就不做了,谁用谁知道,呵呵

网友:
用WAVECOM模块吧,可以把程序下到模块里面,不要在接单片机,发AT指令,一起探讨QQ:549096954

网友(2010-10-26):
我用的模块是SIMCOM300,要模块与网络连接、接/发数据都不难,几句AT就可以,但要稳定就要下点功夫了。如果需求的话,可联系我,可以改通信协议定制/透明传输 。远程协助、技术支持
QQ:1623628523
我们的产品已经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