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接口芯片从业者谈USB转串口的芯片如FT232,PL2303,CP2102,两串口FT2232HL

楼主(2010-09-08):
常见的USB转串口芯片有FT232RL/BL,PL2303,CP2102。自己是做FT的芯片,所以经常可以听到客户谈这些芯片,以下是部分整理后的看法。

1.价格FT232RL/BL最贵,1片要20以上,批量价格就会低很多。FT232RL/BL的优势就FTDI一直在更新驱动发布在官网。驱动是经过微软认证的。所以兼容性最好。内部固化了USB底层协议,工程师在这一块上就可以节省时间,转出来的是虚拟串口,可以固定COM口号。电路简单。同时数据传输稳定性好。FT232RL自带晶振,可以转RS232/TTL(常用)及RS422,RS485.长期的经验来说,在工业和对数据传输要求高的客户会选用。比如血糖仪,血压仪,烧录器,还有USB转接线材了。高端市场专用。
2.PL2303,许多要求控制成本的不会选择FT232,选择用PL2303.因为价格很低。生产是以万计的,但是,PL大数据传输的时候。丢包率是FT232的数万倍。有客户提到批量的话PL2303价格可以做到2块以下。低端市场。
3.CP2102,价格10块RMB左右。性能也很好。CP的客户接触较少。没有得到更多意见。但是客户在CP和FT的选择上,稳定性要求高时才倾向FT,可见CP也是很好的一款。

此外FT2232HL可以转2个串口,2个FIFO,还可以转成JTAG,SPI,I2C等。有客户提出要用FT2232HL做成JTAG调试工具,因为FT2232D是全速的,FT2232HL的是高速USB设备,传输速度快,方便调试时的数据下载。想请教论坛里的高手。这个实用性高吗?是否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呢。

楼主:
都没人顶啊。

网友A:
FTDI的没用过,用过以下几个:
1. PL2303 驱动不太稳定,有时蓝屏,有时死掉.
2. CP2102 ,无外围电路,最简单, 收发转换延迟比较大,对某些串口下载的应用不灵.
3. CH341/CH340 , 外围比PL2303简单, 性能还可以, 兼容性比较好, 还未发现不能下载的MCU.

个人比较倾向于3 .

网友:
FT245 用过, 稳定性不错, 一次传1M数据 , 已运行一年还没发现过丢包现象

网友:
ch341,国产的沁恒电子出品,感觉还可以,普通场合用着还是蛮好的

网友:
PL2303和CH341都用过,没觉得不稳定。

楼主(2010-10-08):
回复 网友B:
ft245 用过, 稳定性不错, 一次传1m数据 , 已运行一年还没发现过丢包现象

FT245是8bit 并口的芯片,不过好像客户应用的很少。更多是用FT232RL,请问是否是因为写软件开发麻烦?

网友:
只用过FT232BM,没用过其他的芯片,没有对比参照,不予发表评论。哈哈哈

网友:
FT232RL就是比较稳定,兼容性好,做下载器很好,做产品就有点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也是,对啦。FT232BM现在变成FT232BL了。而且,现在FTDI串口系列芯片主打的是FT232RL(自带晶振)。

网友:
这几个标记一下,只接触过最便宜的那个的

网友(2011-06-02):
CH341用过,南京沁恒的

网友:
用过Z-TEK的FT232方案的USB转串口线,依然会有死掉的情况

网友(2011-10-24):
哪位大侠,谁有FT232RL的中文资料啊,传我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2013-05-02):
cp2102 封装很难搞

网友D:
ft232比较好,pl2303电脑有时会蓝屏

网友:
Ch341,  232   iic都行,价格也不贵

网友:
cp有些u口不是别。

网友:
PL2303用着也还行

网友:
嗯嗯,FT232的确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FTDI的没用过,用过以下几个:
1. PL2303 驱动不太稳定,有时蓝屏,有时死掉.
2. CP2102 ,无外围电路,最简单,  ...

FT232有问题,路过的亲们请赐教:
在实验室一台奔腾CPU台式电脑上,FT232模块安装驱动ftdi_ft232_drive.exe正常,识别为COM3,上位机选择打开时程序卡住约3秒钟后显示已连接,却无任何数据接收。

PS:设备管理器中驱动上无问号或者感叹号,使用电脑自带的超级终端连接时同样卡住约3秒,之后同样无任何数据收发。。。
在其他电脑上装同样的驱动,识别后选择对应COM口时,立马就能打开端口,并且正常收发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D:
ft232比较好,pl2303电脑有时会蓝屏

FT232有问题,咨询下:
在实验室一台奔腾CPU台式电脑上,FT232模块安装驱动ftdi_ft232_drive.exe正常,识别为COM3,上位机选择打开时程序卡住约3秒钟后显示已连接,却无任何数据接收。
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其他:设备管理器中驱动上无问号或者感叹号,使用电脑自带的超级终端连接时同样卡住约3秒,之后同样无任何数据收发。。。
在其他电脑上装同样的驱动,识别后选择对应COM口时,立马就能打开端口,并且正常收发数据。

网友(2013-08-17):
PL2303芯片太乱了  同一款板子 焊不同的批号的PL2303 有些能识别有些就不能  CP2102要好很多毕竟价格贵点  CH340就是有时不能识别

网友(2013-11-19):
mark,USB 接口芯片!

网友(2014-01-11):
我想把一个ft232的usb转串口模块变成一个烧录器 烧atm8程序用的 ,应为手头上没有usb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