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bootloader

楼主(2010-09-08):
我想制作一个自己的bootloader, 程序下载没有问题了。现在是程序的跳转。怎么实现从bootloader跳到我的app里面?

例子程序里面的void execute_user_code(void)
{
        void (*user_code_entry)(void);

        /* Change the Vector Table to the USER_FLASH_START
        in case the user application uses interrupts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USER_FLASH_START);

          user_code_entry = (void (*)(void))((USER_FLASH_START)+1);
    user_code_entry();

}我用了怎么没有用?哪位高手用过的。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
函数指针~~~~

网友:
呵呵  我都是用别人现成的

网友:
你可能将启动文件也编译连接到应用程序里面
改成下面那样试试
user_code_entry = (void (*)(void))(*((USER_FLASH_START)+1));

网友:
是加4吧,还要关中断,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