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同时用两个FPGA串联起来

楼主(2010-09-08):
大家好,小弟虚心请教各位,如果我要同时用两个CYCLONE的FPGA,我看芯片手册上的连接方法,图我传上来
我的问题是:一个是主FPGA,一个是从FPGA,主FPGA的MSEL[1:0]=00,而从FPGA的MSEL[1:0]=01,当配置主FPGA时,是用AS模式;当配置从FPGA时,用PS模式,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请问对不对?
还有个问题,当我要对两个FPGA进行JTAG调试时,是像单个FPGA一样,只需下进去程序就可以调试两个FPGA吗?

主,从FPGA (原文件名:手册上的连接.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配置主FPGA,主FPGA配置完了后,主FPGA的nCEO信号拉低,从FPGA nCE拉低后,Serial Configuration Device 开始配置从FPGA。
这个样子的话,都是AS模式,只是两个FPGA这样接,Mode Select 需要这样设置。

JTAG的调试的话,要看你的JTAG链是怎么接的 TDI TDO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您说图上面的都是AS模式,下载完主FPGA后,如何将主FPGA的nCEO拉低呢?是在Device and Opion中设置吗?

JTAG是手册上那样TDI连TDO,那调试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是将程序先下载到主FPGA中,然后再下载到从FPGA中吗?

网友:
JTAG调试,程序会有链上所有器件,选想要的下对应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主FPGA配置完后 会自动拉低的

我没看手册,不知道是哪样。额 不过应该是先下到主的,再到从的(你看下手册确认下JTAG链的走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