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电信号的采集?

楼主(2010-09-08):
请问,心电信号(双极肢体I导联)的采集是用什么的传感器??

楼主:
用的是“心电电极片”??

楼主:
大虾。。帮忙解决一下,前端的心电采集是用什么传感器

网友:
这个方面的难度,就目前提问可能无果。

楼主:
应该有人做过吧。。。

网友:
用压电陶瓷试试吧

楼主:
请问还有其他的想法吗

网友:
一次性心电电极片,或者可以多次使用的吸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次性心电电极片,请问这怎么的用法啊。。。一次性心电电极片要配什么一齐的用啊

楼主:
做过的朋友帮忙顶顶。。

楼主:
做过的朋友帮忙顶顶。。
给点意见。。。

楼主:
做过的朋友帮忙顶顶。。
给点意见。。。

怎么没人回答的。。。

网友:
你到淘宝,google,百度上搜搜就知道了,如果只是自己做着玩用电路板上的两个铜皮也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人是为了参加电子设计大赛而准备的作品,现在就是并不太明白采集部分是怎么样,用什么把信号采集。。。上楼说的“铜皮”??

网友(2011-03-02):
跑步机上的,也就是两个金属片

网友(2014-03-20):
心电电极片,很便宜的,一个也就三毛左右吧,不过得买三根导联的线

网友:
用心电电极片就行了,不过处理电路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要注意人身安全,心电电极片贴在胸口或身体上,电路漏电时会死得很快。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6865065262

这种一次性电极片,表面没有粘性的时候就不能用了,后面的仪表放大以及50Hz陷波在以前的竞赛作品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