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下吧 3457A 还是 34401A?

楼主(2010-09-08):
3457A 在淘宝上找到价格是1800 34401A 是3600 哪个更好些啊?
主要用于标定16bitADC的线性度和绝对值精度

网友:
安捷伦的34401A有一台,要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安捷伦的34401a有一台,要不?

成色?价格?有意

网友:
成色还可以吧
QQ21545590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34401A出了吗?

网友:
3457A似乎缺了很多功能,仔细看下说明书,当然如果只是用来测试直流电压的话,3457A要比34401A好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发邮件:wanghar@163.com 想自用升级。

网友:
3457A 比 34405A 缺少很多测试功能,但不比 34401A 少短路蜂鸣测试之外的任何测试功能吧。

3457A 也能测量频率/周期(量程比 34401A 宽);虽然没有二极管压降测试功能,但可以用 3K OHM 电阻功能代替,提供 1mA 测试电流且可以量到 3V,这一点比 34401A 更好。34401A 的二极管压降测试功能也是提供 1mA 测试电流但只到 1V。

但是,如果只是用来测试直流电压的话,未必 3457A 比 34401A 好,更不能说好太多。3457A 基本直流量程是 3V 分辨率 1uV,而 34401A 是 10V 分辨率 10uV,根据测量的电压范围,如果小于 3V 是 3457A 好,大于 3V 小于 12V 是 34401A 好。其余的大家指标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