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交流电机启动干扰问题。

楼主(2010-09-08):
项目控制一台交流电机,但是电机启动瞬间干扰比较大,影响单片机正常工作,键盘失灵,显示屏乱码等,现象不是每次都发生。电机启动有10A的电流,电机控制线用光耦隔离控制一可控硅,可控硅在控制电机的220V输出。
请大虾们帮忙

网友:
1、单片机供电电源是和电机供电电源在一起的么?如果是,用单独的电源给单片机供电试试。
2、尝试用光耦加继电器的方法来控制电机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