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低音炮会不会有害健康,你看看小于20HZ的就是次声波了?

楼主(2010-09-08):
今天在网上随便看看,然后就产生了这个问题,
当时想了想,当你的低音炮能产生20Hz以下的频率时,他还是低音炮吗?
估计这个就是健康的杀手了。

现在有些音频功放还拓宽了频率响应范围,下限是10Hz
想到这不禁很害怕了。。。。。。。。。。。。。

高手说说我这个担心是不是有可能的?

网友:
关键你的音箱的频响达不到20HZ,担心多余了。

网友:
不怕啦,大家的身体早锻炼出来了

网友:
次声波。。。确实对身体有害,不过具体表现因人而异。。身体好的会感觉不到什么,身体差的,听一会儿就会受不了。

但你的低音炮能输出这么低的音频么?即便能,功率够么?

多数时候,那些标称的值都是骗人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以前去别人家里听歌
音响能令门窗都震得厉害,甚至心口也感到“震感”,耳朵却听不出明显的响度
这就是传说中的次声波吗??

网友:
二战期间, 纳粹就是用大功率的低频来同步 所谓犯人 的心脏, 来做试验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在网上随便看看,然后就产生了这个问题,
当时想了想,当你的低音炮能产生20hz以下的频率时,他还是低音炮吗?
估计这个就是健康的杀手了。
现在有些音频功放还拓宽了频率响应范围,下限是10hz
想到这不禁很害怕了。。。。。。。。。。。。。
高手说说我这个担心是不是有可能的?

当你感觉体内有明显震感,并开始烦闷,而耳朵却听不到什么特别声音的时候,你就该关机换碟了

不过话说回来了,一般公交车和地铁里面也充斥着这玩意,所以其实正常功率情况下,大家早就适应了……

网友C:
我觉得不会是杞人忧天,如果低音属于音乐成分可能好一些,但是以前做“单一频率”的低频试验,在附近站了不到5分钟,结果一整天都有头晕、恶心和想吐的感觉,特难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不会是杞人忧天,如果低音属于音乐成分可能好一些,但是以前做“单一频率”的低频试验,在附近站了不到5分钟,结果一整天都有头晕、恶心和想吐的感觉,特难受。。

你能站到五分钟,不得不说,你的感觉神经已经相当迟钝了……正常人站十几秒钟就会本能的想走开的……

话说回来,这玩意超伤内耳和脑组织的,另外有心脏病史的人对此也会非常敏感,所以还是不要特意去接触比较好

网友:
就家用音响的频响和功率,楼主你真的杞人忧天了,等你们那有个露天演出的时候往音响墙边上站一下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是,我这样的感受
露天的那个音响比人要高得多,站在旁边的确是受不了。
人内脏的固有频率在次声波范围,所以我才有了这么个担忧
至于到底是不是杞人忧天,还有待进一步讨论,欢迎大家发表言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以前去别人家里听歌
音响能令门窗都震得厉害,甚至心口也感到“震感”,耳朵却听不出明显的响度
这就是传说中的次声波吗??

不是,声波是机械波,低频的声波对人体躯干的影响 与 对双耳的影响 是有明显区别的。

11 楼说的很对。。

如果声波频率能够低到心跳频率,而且有足够的振幅。。。我估计~~~~~这个绝对不是杞人忧天。

且不说次声波,20左右岁的人用耳机听重金属,那纯粹是祸害自己的身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常人的心跳频率最高就算到120/分,那是2HZ啊,要是有频响到2HZ的音响,真nb~~~当然影响听力是另一回事了,不管频率多少对听力都没好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能保证给音响输出的信号的频率是在20Hz以上,
但是不能保证电信号到声波信号是线性转化,说不定会有少量低频分量产生。

我想说的是 低频信号固然有害,不过是一个幅度大小功率大小的问题,
就像核辐射,其实地球上到处都有,只不过很弱,所以对身体没有影响。
自然,低频声音大了自然就有害了
但是怎么来确定多大对身体有害呢?

网友:
不管如何,声音大了,对耳朵都不好。

网友E:
用foobar的均衡器,把五十赫以下频频增益最大,瞬间感觉身体不好受

网友:
那跳舞时,每秒抖动的频率与自己的心跳一至,就会挂罗?

网友:
喇叭能输出20HZ以下,用眼睛可以看出来的,只是耳朵听不出来。

网友:
次声波的危害还与响度有关,平时音响的次声能量太小,不足以致病。
举个例子,平时手摇扇和电风扇,阴雨天气,楼道的穿堂风,哪怕开关房间门的次声都是很丰富的……LZ杞人忧天了。

网友:
据说适当的次声波还会使人感到舒适吧,
微风吹过,
海边的浪潮,都包含有丰富的次声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错,不过关键在频率和幅度上。。

网友(2011-02-01):
别说低音了,就是琵琶,如果音响的摆位不好,心脏也难受

网友:
还是不要做这种众所周知的实验,对身体一点好处都没有.

网友(2019-02-1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下是什么牌子的哪款音响呀?我正想找这样的音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会是杞人忧天,如果低音属于音乐成分可能好一些,但是以前做“单一频率”的低频试验,在附近站了不 ...

用啥东东做的呀?能不能透露一下,我正想找这方面的材料,最好是拿来我就能直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foobar的均衡器,把五十赫以下频频增益最大,瞬间感觉身体不好受

大侠,能不能麻烦说一下怎么调节的操作的呢?我想做这个试验。

网友:
超低或者次声,主要已经不是听到的了,是身体感受到的。家用的,别说20了,50都不一定能发出。现场音频可能可以发出20左右的,主要靠身体的震动感受,习惯的话其实没有什么难受

网友:
音乐产生的声波是正弦波并不是持续的,要产生20HZ的低频你的扬声器估计要12-18寸以上,所以不用担心你家里的扬声器最多低到50HZ再大一点就等着你等邻居来敲门了。

网友:
18寸低音都没有办法高效的发出20Hz的声音。楼主杞人忧天。

网友:
你是女的还是男的? 女的不影响美容其他的就不要管了,男的只要不影响JJ其他的就不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