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生成负压,电感量如何确定?

楼主(2010-09-08):
倍压方式只能生成-3点几伏,电流也太小,用电感方式带负载较大。

MCU的IO输出500Khz占空比50%,幅值3.3V的方波,电感用(6x8)100uH工字,只能得到1.2V负压,而且贴片8550烫手,把工字电感拆开重绕,绕了100圈,能得到-5.1V,带一个LED,电压没有降低,满足要求,只是没有电感计,无法测得电感量,不知道这种电路,需要的电感量是多少?如何计算的?

网友:
稳压管画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稳压管画反了

没画反,是正确的。

网友:
稳压管应在D2后面才对吧

楼主:
哈哈,3楼正确,随手画的电路,稳压管是在D2后面。回复【3楼】oufuqiang 欧福强
稳压管应在d2后面才对吧

哈哈,3楼正确,随手画的电路,稳压管是在D2后面。

楼主:
没人用这种方式产生负压?看来只能买个带电感档的万能表了。

网友:
这种电路不加闭环控制很不可靠,加片几毛钱的34063吧,或者用232产生负压

网友:
你都没说要带多大负载。你电路里毛病很多,效率极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都没说要带多大负载。你电路里毛病很多,效率极低。

负压用于LM358的负极,效率不是首要问题,电流不大,只要能工作就行。电路里稳压管放错了,应该是放在D2后面。

网友:
直接用负压的电源芯片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
楼主在顶楼和8楼说得矛盾,一会儿嫌“电流太小”、一会儿又说“电流不大”。目标不明,这电路咋设计?

网友:
1、根据负载估算出电感中的电流。需要考考稳压管消耗的电流。
2、根据电流和供电电压估计出电感的感抗。
3、根据感坑和频率,计算出电感量。
4、实际进行测试,对电感量进行修正。

需要注意电感的内阻需要尽量小,磁芯的功率应该足够,碰芯材料满足频率要求。

顶楼的图除了稳压管位置错误以外,还有严重的错误:

1、3.3V脉冲驱动三极管,会造成三极管无法完全截止,后果就是关闭损耗就成倍增加。需要考虑更改成NPN管的拓补结构。
2、三极管基极的限流电阻,个人认为偏大,将不利于管子的完全导通,后果就是导通损耗增加。

另外,如果不准备改为其他专用的开关电源芯片,仍然采用这种结构,建议后级增加一只79L05来进行稳压。

水平有限,如果观点有误还请其他同学指正。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在顶楼和8楼说得矛盾,一会儿嫌“电流太小”、一会儿又说“电流不大”。目标不明,这电路咋设计?

回头看了一下,顶楼首行说电流太小是指倍压方式不能满足要求,电压低电流小,短路电流只有7ma,8楼说电流不大,是指电感升压方式给运放供电没有问题,LM358运放电流不大吧?按我的理解描述并没有问题,是我描述不清还是兄弟理解有误?

目标很清晰,产生负压给运放供负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有有价值的回贴,非常感谢。

先说下背景:

该电路摘自芯片厂家提供的典型电路上,原设计是用双管多谐振荡器输出方波,我因为用了MCU,就直接用MCU的PWM功能输出方波.有些同学一看电路就说效率低,可能凭经验性的就认为开关电路一定要效率高才行,而忽略了实际使用场合。由于生成负压只是提供放LM358的负电源,实际需要的电流在10mA以下,所以效率并不是第一位的,在保证电路能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简化设计与压缩成本才是最重要的。

你提的两点非常有价值,特别是第一点,原电路振荡输出幅值是电源电压,我的MCU是经过稳压后的3.3V,而PNP的电压而是未稳压的5V,这个当初没考虑到。 第二点的33K电阻,则是用电位器大致调整出来的,要是低于20K,三级管会发热。

电路已经连续工作五天了,三级管还没坏,貌似可以定型,回头多买些不同容量电感确定一下需要的电感量。

结贴。

网友(2012-04-12):
好东西,如果再高温环境下老化测试OK的话,那就完美了

网友(2013-07-08):
会不会击穿MCU的I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