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apple的解密ic

楼主(2010-09-08):
apple的配件有音频输出的话是不是需要apple的解密ic啊?各位大虾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大侠们,帮忙解答一下,小弟在线等

网友:
音频不必授权IC,视频就要,音频直接从LINEOUT拉出来就好。

网友:
音频是不需要解密的,可以通过串口通讯或USB通讯的方式来控制IPOD输出,我们采用的是串口通讯的方式。但是视频输出一定要通过IPOD认证之后才会开放出来(不过据说已经有牛人破解了这个,但是需要花RMB去买一个破解IC,俺指示听说而已,没有用过)。
IPOD认证有一个专用的芯片,这个是从APPLE专门的途径才能购买到的,并且一定要是有APPLE授权才能买到的。
我们现在也正在做IPOD认证这一块的程序,不过遇到了一些问题,读取认证芯片寄存器,全部是0XFF,读不到正确的数据,正在头痛中。

网友:
这个IC叫iPod Authentication Coprocessor 2.0B,的确是视频需要这个IC,不过要拿到国外卖一定的要拿到Apple的授权,音频可以不要,iPhone、iTouch一定要这个IC;现在就是玩这个的,有问题可以找我哈

网友:
有没有破_解那个加密芯片的?

网友(2010-10-08):
需要购买这颗IC 有货的请给我联系,有多少要多少

you0065@gmail.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ic叫ipod authentication coprocessor 2.0b,的确是视频需要这个ic,不过要拿到国外卖一定的要拿到apple的授权,音频可以不要,iphone、itouch一定要这个ic;现在就是玩这个的,有问题可以找我哈

呵呵,怎么找你啊,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哥
恳请留下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2010-11-30):
大侠,帮个忙解答一下,先谢了:
    1.我在申请授权时,苹果会不会看我们做的是什么产品,如所做产品会不会与官方配件有冲突,或与他已授权的客户有冲突?
    2.像USB,视频,音频等接口,其授权芯片是共用,还是各自独立的?
    3.这个授权芯片的价格,苹果是怎么定的?

网友:
大侠们,知道的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
自已顶一下。

网友(2011-05-26):
我需要购买这颗IC 有货的请给我联系,有多少要多少

yuleijun20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