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 设置两个接地 一个信号地SGND 一个电源地 EGND?

楼主(2010-09-08):
方案1:先建立两个网络 SGND和EGND,
生成pcb板后,再手动找个合适点 将两个网络连接起来吗?但是此时 因为 原理图中两个网络 是独立,所以强行连接不了?
方案2:先建立两个网络 SGND和EGND,并在PCB中选好合适的连接点,再在原理图中将两个网络连接起来,
但此时PCB中的会把 连个网络名合并为一个 即SGND和EGND此时 合并为一个名字EGND,
并且 只能高亮 选择显示EGND,而再也看不到SGND的范围,给敷铜 范围的选择(SGND和EGND区域分布敷铜,然后再 再合适位置连接两个地线网络)带来困难,
请教下大家是如何 设计的?

网友:
原理图中,用个0欧电阻连起来

网友:
既然强行,哪有连接不了的道理呢,不明白

用fill填充块,或者布线时忽略障碍都可以把不同网络连接起来。

楼主:
用个0欧姆电阻吧,
谢谢大家

网友:
用0偶的
电阻

网友(2010-11-30):
为啥不用一个GND,连接起来不是又一样了?
还是为了区别,看得清楚?

请指教~~~小菜提问~

网友(2011-07-01):
最后用导线连接起来,或者直接用个0欧姆的电阻!

网友:
请问数字地和模拟地怎样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