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C下,怎么从flash中读出数据?

楼主(2010-09-08):
编译器:ICCAVR7.22
目标芯片:mega16
我是这样定义的:
#pragma abs_address: 0x033a

const int Torr[]={3001};

#pragma end_abs_address

然后读取时,是下面这样:
__flash unsigned char *p=(__flash unsigned char *)(0x033a);
DisVal=p[0];
接下来是一段用四个数码管把读出的数显示出来,
但是一直都不正确,我确定显示函数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读的数据总是不对,是不是ICC环境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特别设置的?

楼主:
哎,自己结贴
刚才莫名其妙就把数据读出来了,而且是超简单的办法,如下: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const unsigned char num[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00,0x40};
unsigned int shm[4]={1,2,3,4};

#pragma data:code

__flash int Torr[]={3001,3011};

#pragma data:data

void main(void)
{
  int i=0,DisVal;
  init_devices();

        DisVal=Torr[1];    //****就这样,像读一半数组一样,就把数据读出来了
         shm[0]=DisVal/1000;
        shm[1]=DisVal/100%10;
        shm[2]=DisVal%100/10;
        shm[3]=DisVal%10;

  for (i=0;i<4;i++)
        {
                PORTB=0;
                if(i==0) PORTC=num[*(shm+i)]+0x80;//送数据
                else     PORTC=num[*(shm+i)];
                PORTB=(1<<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