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大厂做过的tx,产品的测试是如何进行的?

楼主(2010-09-08):
比如电脑主板,先smt、波峰焊,然后经过测试,最后装配成整机,这中间的测试是具体怎么做的呢?

网友:
做IC测试的飘过

楼主:
别只飘过,留下点什么。。。

网友(2010-10-26):
大厂哦,我只见过用针床测PCBA,就是ICT之类的,成品有的用FCT之类的。治具好像有专门的公司来做

网友:
显卡见过别人有专门的测试软件,成品的显卡,插到主板上边,用电脑用软件测试

网友:
ICT测试,边界扫描测试,FCT测试,老化测试。。。。。

网友:
ICT AOI
参考www.bjsrc.com

网友:
在各个品质关键点设置测试点,并设置测试项目,设计产品的测试过程和设置生产流程差不多,主要是工程师对批量复制产品时候的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进行正确性确认。
比如:
材料准备:IQC确认来料的正确性,批次合格率。
焊接阶段:QC确认元器件安装的正确,避免插反,插错,漏焊,短断路等等。
组装阶段:QC确认工序的正确性,各个工序的操作正确性。
入库阶段:成品功能是否达到客户标准,数量是否达到客户要求。等等

网友:
【2楼】 rube 永丰庵
又飘过,

本想留点儿什么有帮助的,不过,IC测试和组装后的产品测试,真得很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