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host误操作,原分区恢复的可能性有多大?

楼主(2010-09-08):
如题,第一次用ghost,恢复系统时误操作,选择了“copy image to disk”,原来的四个分区全没了,里面很多资料,只剩下了一个160G的C盘。
周围的人没有能想到办法的,Google了一下,有说能用diskgenius重建原来分区,也有说不能恢复,

请教一下,坛子里有那位仁兄碰到过这种情况,可以恢复的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应该没有被覆盖,
可以用diskgenius回复分区表试试,实在不行,还有finaldata

网友:
没覆盖就可以 不较费时间

网友:
曾经也误操作了一次,用finaldata 基本上找回所有的资料。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后来100%恢复了,用的是DiskGe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麻烦您说下具体的步骤吗?
是用工具里的“搜索已丢失分区”还是“已删除或格式化后的文件恢复”?
我现在是把硬盘拆下来作为移动硬盘来搜索丢失分区,别人的电脑磁盘太大,搜索很长时间都还没到我的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没有免费版的,很多宣称破解版的装了后仍然是 demo版,不能保存分区信息,能不能麻烦你传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
很简单  进PE 用DISKGEN就行了 用光盘启动 进PE 恢复分区表 可以恢复除了C盘以外的东西 如果是C盘里的东西就有点麻烦
能恢复一部分 应该不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出了点问题,用了个绿色版,分区信息不对,原来的D盘成了C盘,EF盘没变,启动不了,重装仍然只有一个C盘可以选择

网友:
如果不熟的话,用ghost把你这个盘全部本分出来,然后就可以随意试不同的软件来尝试回复了。

楼主:
Seems the only way to recover the data is backup all infos from rebuilt CEF disk to another harddisk,and format it.
Processing copying more than 100 GB data……

网友:
自己写分区表到硬盘,用另一个硬盘启动系统把数据备份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大部分文件可以恢复

楼主:
The problem is copying more than 100 GB of data via portable disk need several hours.
Of course,if I have cracked or full version of PTDD,much time could be saved.
But there is only green one could preserve rebuilt partions and it rebuilt a wrong partions.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重建了分区,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是资料都完整地回来了,重新拷到别人的硬盘
今天准备格了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