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用LD7575的开关电源电压忽高湖底(在4-到5v之间)怎么修理 不知道放哪里好

楼主(2010-09-08):
各位老师帮帮忙    换过431不行

请求AM保存2天在删除

楼主:
希望有修理过程

网友:
在变压器相位没有反的情况下  监测芯片供电VCC看是否正常 即过压、欠压

  然后监测CS端是否高于阈值电压  即过流保护

楼主:
LD7575的vcc也不停的跳动,不知道有没有维修技巧

网友:
是不是在门限电压附近? 不是过压了就是欠压了

网友:
是否是输出负载过重,比如输出电解电容漏电,或整流二极管漏电。

楼主:
是在4到5V不停的跳动,输出电解电容没有漏电,整流二极管也没有坏  负载断开一样
晕了 光耦 开关管,换了还是那样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一下芯片CS脚是否超过过流点电压   匝比对不呀  你用万用表测得电压吧  这是RMS值   其实电压是在芯片供电临界状态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