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购买fpga和arm的开发板,请推荐

楼主(2010-09-08):
公司出钱,所以价格不大关心。需要资料丰富、详细的。运动控制方向的.....

懂行的推荐一下。

网友:
http://www.fpga.com.cn/solution/smp860.htm  上看来的,朋友有资料要传上来啊。

基于 FPGA + ARM 的独立运动控制平台

    目前,运动控制技术已经由传统的数控加工技术,发展成为具有开放结构、能结合具体应用而快速重组的先进运动控制技术,并成为推动新的产业革_命的关键核心。而运动控制器也从以单片机或微处理器作为核心部件发展到了以专用芯片( ASIC )和以 DSP 或 FPGA 作为核心部件的开放式运动控制器。结合 PC 应用软件、总线技术以及嵌入式系统技术,运动控制作为自动化技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已经得到越发广泛而又重要的应用。

    在国内,运动控制的核心技术还停留在非常落后的状态,大多方案是利用 MCU 或 MCU+CPLD 展开的,低性能。 而高性能方案基本都是直接购买国外系统集成的产品和国外的控制卡/控制器,或者采用国外的专用芯片自己来做简单的组合性的开发生产。

    斯迈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04 年底在国内首推出基于 FPGA 的高性能运动控制方案—— SM5000 系列。它的出现填补了国内空白,并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SMP860独立运动控制平台

    FPGA 运动控制芯片 SM5004 ( 4 轴)的介绍

    ( SM5000是一种程序已经烧录完成的FPGA芯片,功能/性能/编程应用完全兼容 MCX312,MCX314/AS,)

    SM5000 是可以控制 2-6 轴 ( 多轴以上及个性化功能可以定制)的高性能运动控制 FPGA 方案,也是 SOPC 方案。适用于脉冲序列输入的伺服马达、步进马达。可以进行各轴独立的定位控制、速度控制,亦可在多轴中任意的选择 2 轴、 3 轴、 4 轴 ( 或更多轴 ) 来进行圆弧、直线、位方式插补。它具有以下性能特点(以 SM5004 为例):

    ◆ 硬件可编程特点( SOPC )

    ◆ 速度控制

    ◆ 位置控制

    ◆ 非对称 T 型加 / 减速驱动

    ◆ S- 曲线加 / 减速驱动

    ◆ 固定线速度控制

    ◆ 2 轴 /3 轴 /4 轴直线插补

    ◆ 2 轴 /3 轴 /4 轴位模式插补

    ◆ 圆弧插补

    ◆ 连续插补

    ◆ 多段数据预处理

    ◆ 中断发生功能

    ◆ 通用输入 / 输出信号

    ◆ 比较寄存器和软件限制功能

    ◆ 搜寻原位输入

    ◆ 接收伺服马达各种信号

    ◆ 实时监控功能

    ◆ 由外部信号控制驱动

    ◆ 8/16/32 位数据总线

    ◆ 驱动脉冲频率高达 5MPPS

    ◆ 插补精度高达± 0.5LSB

    ◆ 单次输出脉冲数范围高达 2G

    正是上述这些功能满足了多数现代运动控制系统中对高速、高精度、多功能的追求。可以实现运动控制中包含点位运动控制、连续轨迹运动控制、同步运动控制的绝大多数产品的应用。 SM5000采用Altera和 Xilinx 公司具有最高性价比的FPGA实现。

    以下是 SM5000 系列的功能框图:

    同时, SM5000 系列的技术特点使得它比以单片机核心的运动控制方案的性能要远远超出;比以高性能专用芯片( ASIC )作为核心的运动控制方案要方便灵活,并具有方案的硬件可重塑性;比以 DSP 作为核心处理器的运动控制方案性能更稳定,又更方便于客户的应用开发,并且成本要低。

    电子工程专辑对 SM5000 的新闻报道:

    http://www.eetchina.com/ART_8800370043_865371.HTM.7f19d705

    SM5000 的用户手册:

    http://www.smarteer.com/doc/sm5004_manual.rar

    http://www.smarteer.com/doc/sm500 2 _manual.rar

    SMP860 运动控制平台的介绍

    SMP860 是一款基于 SM5004 (上述由我司研发的高性能运动控制 FPGA 芯片) +ARM 的运动控制平台。她不但应用了 SM5004 一切特性,而且还是基于 ARM 的嵌入式方案,提供了板栽存储器件、串口、 USB 口、鼠标 / 键盘接口、 LCD 接口,支持 UC/OS 、 UCLINUX 。客户利用她二次开发既可以形成独立平台的数控方案,也可以通过 USB 等接口结合 PC 应用。

    这既是一款开发平台,又是一个独立产品方案。我们向客户提供 SMP860 的完整原理图、以及基于 ARM 底层对 SM5004 的全部驱动函数库的源程序,还有 uCOS 的源程序,以及板上所有接口驱动函数的源程序。实质上,客户得到 SMP860 板就同时得到一个基于 FPGA(MCX314 的兼容替代品 )+ARM 的完整运动控制方案!

    随着运动控制系统对独立性、灵活性、可靠性以及低成本的要求,嵌入式系统方案将得到更多的青睐。客户利用它二次开发后,既可以形成独立平台的数控方案,也可以替代现在的 PC BASED 的工控机等相关自控产品方案。同时,也可以结合 PC 应用。

    SMP860 的用户手册:

    http://www.smarteer.com/doc/smp860_manual.rar

    SMP860 运动控制平台的资源

    硬件资源 :

    1 、 FPGA 运动控制芯片: SM5004 ;

    2 、 SM5004 芯片的配套芯片: SMC504 ;

    3 、 ARM CPU :为 S3C44B0X (指令缓存 8K 字节);

    4 、 Flash :为 SST39VF320 ( 4M 字节);

    5 、 NAND Flash :支持 K9F2808U0A ( 16M 字节)或更大容量。客户自备。

    6 、 USB 接口:芯片为 PDIUSBD12 ,支持 USB1.1 规范;

    7 、 LCD 接口:支持 4 位和 8 位数据总线,最大支持 256 色 640 × 480 STN 液晶模块;

    8 、 COM 接口:两路标准三线 RS232 接口;

    9 、鼠标键盘接口:一个标准 PS/2 接口;

    10 、 JTAG 接口:一个 10 芯 JTAG 接口;

    11 、脉冲方向差动输出驱动;

    12 、输入输出接口可用户功能扩展。

    软件资源:

    1 、 ARM 对 SM5004 的运动控制函数库源代码;

    2 、各类驱动函数: LCD 的驱动, USB 驱动、等;

    3 、文件系统的移植;

    4 、操作系统: uCOS - II V2.76 的移植;

    5 、图形界面:带汉字库的 GUI 的移植。

    6 、 SMP860 的上位 PC 机测试软件(程序),通过串口连接。

    III 、标配硬件:

    1 、 SMP860 运动控制平台板

    2 、交叉 RS232 串口线( 1 根) ----------------------- 用于 SMP860 板和 PC 机的通讯;

    3 、 Wiggler 板,兼容 JTAG 仿真器( 1 个) -------- 支持 IAR 、 SDT2.51 对 SMP860 板进行调试和目标代码下载;

    4 、 10 芯排线( 1 根) ----------------------------------- 用于连接 JTAG 小板和 SMP860 板;

    5 、 USB 连接线( 1 根) -------------------------------- 用于 USB 数据通讯,并兼作系统的电源;

    6 、 37DB 电缆一根 --------------------------------------- 脉冲、方向、编码信号的连接电缆;

    7 、使用说明光盘 1 张

    IV 、光盘资料清单:

    使用说明书

    1 、 SMP860 运动控制平台操作简易流程

    器件手册:

    1 、 SM5004 、 44BOX 、 SST39VF160 等板上的芯片器件

    开发工具 :

    1 、 SMP860 的上位 PC 机测试程序 2.0 版

    2 、 Fluted 烧写程序( for windows XP/2000/NT/98 )

    3 、 ADS1.2 、 SDT2.51

    4 、 FlashP3.1flash 烧写程序

    ** 以上软件,均为赠送品,非商品 **

    图纸 :

    1 、 SMP860 运动控制平台完整原理图

    软件代码:

    1 、 ARM 对 SM5004 的运动控制函数库;

    2 、 UCOS2.76 、文件系统

    3 、 LCD 显示及演示程序;

    4 、 USB 、 NANDFlash — U 盘演示程序;

    5 、图形界面:带汉字库的 GUI 的演示程序;

    6 、 UCLINUX ;

    注意:以上代码均有源程序,尤其是 “ ARM 对 SM5004 的运动控制函数库源代码” ,购买 SMP860 平台的客户,请直接致电到: 021-54782676(上海睿浩电子有限公司),免费索取。

    V 、应用范围 :

    多轴雕铣系统 / 机器人系统 / 空间座标测量系统 ; 基于 PC 的数控系统 / 独立的数控系统、工控机

    塑胶、木工、五金、首饰加工、焊接、点胶、电子、轻纺、钣金等各行各业

    价格与联系方式

    全国统一售价: 2800 元 / 套 (不含税)

    上海地区销售商:上海睿浩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21-54782676

    深圳地区联络点: 斯迈迪科技 电话:0755-26506312

-----------------------------------------------------------------------------------------------------------------------

网友:
是要FPGA和ARM两个开发板还是一起的啊?如果要FPGA开发板,FPGA黑金开发板自荐,呵呵!

楼主:
黑金的很漂亮,但是简单的看了下,好像没有电机控制方面。

如果没有更合适的(电机控制方面的开发板),黑金肯定是首选。

楼主:
另外,1楼的您推荐的是属于开发板性质的,还是运动控制器性质的啊?

我的理解是开发板是提供源程序和学习资料的?如果没有这些,我买一个能工作的运动控制器是没用的,关键是可以自己学习。

我先去看看,了解一下。如果是开发板性质的,那就很诱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