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 图像采集初始化 死循环

楼主(2010-09-09):
各位大虾,我用DSP控制OV7670进行图像采集,SCCB调试通过,可以测到SDA和SCL的高低电平变化,但是一直在在OV7670的初始化程序中死循环,程序是根据wangguanfu给的例程修改的,以下是OV7670初始化程序代码:
/* OV7670_init() */
//返回1成功,返回0失败
uchar OV7670_init(void)
{
        uchar temp;
        uchar i;

        uchar ovidmsb=0;
        uchar ovidlsb=0;

        InitSCCB();//io init..
        temp=0x80;
        if(0==wrOV7670Reg(0x12, temp)) //Reset SCCB
        {
          return 0;
        }
        delay_ms(100);
        rt = rdOV7670Reg(0x0a, & ovidmsb );
        if(ovidmsb !=0x76)
        {
                return 0;
        }
        rt=rdOV7670Reg(0x0b, & ovidlsb );
        if(ovidlsb !=0x60)
        {
                return 0;
        }
        delay_ms(100);
        for(i=0;i<172;i++)             //程序无法进入这里,是什么原因呢?
        {
                if( 0==wrOV7670Reg(change_reg[0],change_reg[1]))
                {
                        return 0;
                }
        }
    delay_ms(100);

        return 0x01; //ok

}
另外我用示波器测场信号和行信号出现很奇怪的现象,DSP工作的时候同时测这两个信号,居然都是场信号的波形,单独测的时候却各自都是正确的波形,硬件出问题了吗还是里面SCCB的延时不对,电源是3.3V,加了个IN4001稳压二极管(0.4V),降到3.0V左右。7670的输入时钟是由DSP输出的时钟提供,37.5MHZ.
跪求指导啊!

网友:
你好,你用什么型号的DSP啊,我现在也准备用OV7670采集图像,DSP是5509A的, 现在在看SCCb和IIC相关的,以后可不可以交流一下。

我QQ  251808067

楼主:
我用的是2000系列的,我现在解决了SCCB的配置了,下一步就是将采集的图像数据进行转换显示

网友:
能留个QQ号码吗?

网友:
还有请问你你是用的GPIO模拟的SCCb吗? 2000系列的我不太懂。

网友:
求个sccb协议的详细资料 我在网站上没找到关于sccb的资料

网友(2010-11-02):
楼主,你的图像采集的问题解决了吗啊?我也是用DSP采集图像,目前解决到SCCB配置这一步,但不知道图像采集怎么进行了。可不可知道一下呢?先谢谢了。

网友:
81楼有SCCB驱动源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20778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jk36125&bbs_id=9999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 我在用DSP采集OV7670图像时遇到一些问题,想请教请教你,行吗? 我的QQ:251808067,先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源是3.3V,加了个IN4001稳压二极管(0.4V),降到3.0V左右。7670的输入时钟是由DSP输出的时钟提供,37.5MHZ.
电源可以直接供3.3V

网友:
去检查SCL的频率,不要超过200KHZ (我的模块的内部上拉是4.7K)

网友(2010-12-21):
你的模块的内部上拉我看过,是10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模块的内部上拉我看过,是10k

只有很早的才是10K,就算10K 200KHZ 也能过!

网友:
另外 LZ的是OV7670吗??OV7670的产品ID是7673H,你的代码怎么是7660呢?

if(0==wrOV7670Reg(0x12, temp)) //Reset SCCB
{
  return 0;
}
delay_ms(100);
rt = rdOV7670Reg(0x0a, & ovidmsb );
if(ovidmsb !=0x76)
{
return 0;
}
rt=rdOV7670Reg(0x0b, & ovidlsb );
if(ovidlsb !=0x60)
{
return 0;
}
--------------------------------------------

网友:
不用延时

你照我的寄存器初始化,绝对OK,注意,一个一个字节的写,OV的sensor大多不支持连续写
把EZUSB_WriteI2C换成你的I2C函数

for(i=0;i<sizeof(OV7670REG);i+=2) EZUSB_WriteI2C(OV7670REG,OV7670REG[i+1]);

static BYTE OV7670REG[]=
{
0x12,0x80,0x11,0x80,0x3a,0x04,0x12,0x00,0x17,0x13,
0x18,0x01,0x32,0xb6,0x19,0x02,0x1a,0x7a,0x03,0x0a,
0x0c,0x00,0x3e,0x00,0x70,0x3a,0x71,0x35,0x72,0x11,
0x73,0xf0,0xa2,0x02,0x7a,0x20,0x7b,0x10,0x7c,0x1e,
...
0x13,0xe7,0x09,0x01,0x11,0x00
};

网友:
SCCB 就是I2C

网友(2011-08-12):
模拟SCCB关键还是要控制好延时,我开始延时不正确,读出来始终都是0xff。而且写数据时返回SDA口始终返回高电平

网友(2011-11-08):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能否用51单片机模拟SCCB时序,对OV7670的寄存器进行读写(51单片机的高电平为5V),谢谢!